[解决] 无法打开cellview

楼主(2023-10-16):
(图片)

网友A:
用只读方式打开可以吗?如果可以,那就说明该原理图被别人占着了,或者此原理图被标注为被占用了,需要手动解锁。

网友B:
1.查看下schematic folder 下面是否有lock file(后缀是*.lck)

网友B:
引用 网友B:
1.查看下schematic folder 下面是否有lock file(后缀是*.lck)

2.如果没有lock file,查看sch.oa file的权限是否正确(是否包含write权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只读方式打开可以吗?如果可以,那就说明该原理图被别人占着了,或者此原理图被标注为被占用了,需要手动 ...

只读方式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2.如果没有lock file,查看sch.oa file的权限是否正确(是否包含write权限)

lck文件删了,sch.oa可以write,还是打不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lck文件删了,sch.oa可以write,还是打不开

一般会有两个lck文件,都删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lck文件删了,sch.oa可以write,还是打不开

如果是这种情形的话,要具体看下你的schematic环境,对应schematic的cellview 你有write 权限吗?

网友:
简单粗暴,直接在项目目录搜索cdslck然后全部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