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SV语法问题(1)---integer用法

楼主(2023-10-16):
为什么SV打开一个文件返回的句柄要用integer数据类型??

网友:
因为sv的task设计的,返回是int,所以要用int接
实际可能是个内存地址

网友A:
老说法,其实int也可以。
The function $fopen opens the file specified as the filename argument and returns either a 32-bit
multichannel descriptor or a 32-bit file descriptor, determined by the absence or presence of the type
argument.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说法,其实int也可以。
The function $fopen opens the file specified as the filename argument and re ...

所以,如果一个int 定义一个文件句柄并进行一系列文件操作,也是可以正确编译仿真的。(已验证)

但是,为什么大家还是更愿意用integer来定义文件变量呢?
最主要的困惑点就是,SV中添加integer数据类型主要是为了哪些应用场景呢?
如果大神了解,希望可以不吝赐教~

网友:
拆箱和封装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