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低压带隙基准的电流镜相关问题

楼主(2023-10-16):
各位佬们,小白求助。在仿真低压带隙基准时,电流镜像到最右侧后随温度变化曲线和镜像前有变化,并非抛物线,发现是因为vds不同引起的。随后用拉扎维论文中用运放使得Y点电压和N点电压一致的方法,但是仿真出来还是不对,电源电压3V,N点电位1.9V,Y点电位0.7V,A2输出端0V(放大器没问题吧),但是N点电压并没有和Y点电压相等。是因为M4管子的钳位作用使得N点电位是M4的栅源电压吗?那还怎么保证N点电位和Y点电位一样呀。

网友:
楼主先检查一下放大器的静态工作点正确吗?

网友A:
调整RL电阻使VOUT电压接近XY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整RL电阻使VOUT电压接近XY电压

X、Y点电压都是负温度系数,dc仿真-20°到80°后有200mv的差值,OUT输出虽然不是抛物线,但是变化也很小只有2mv左右,如何保证调整R的值使得这两点电位大致相等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X、Y点电压都是负温度系数,dc仿真-20°到80°后有200mv的差值,OUT输出虽然不是抛物线,但是变化也很小 ...

你电路图第二个电路就可以,但是要设置合理直流工作点,确认所有管子工作状态正常(饱和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