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把HEX程序文件变成ROM, 最后生成GDS文件?

楼主(2023-10-16):
如何把HEX程序文件变成ROM, 最后生成GDS文件?

哪位知道? 请赐教

网友A:
晶圆厂有专门的MC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晶圆厂有专门的MC工具

多谢。
那如何把编译出来的HEX文件转成0,1 格式的文件?
这个0,1格式的文件是给MC 晶圆厂的工具生成GDS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
那如何把编译出来的HEX文件转成0,1 格式的文件?
这个0,1格式的文件是给MC 晶圆厂的工具生成GDS

晶圆厂有叫Memory Compiler的工具也就是MC,在MC里有ROM Compiler的子选项来生成ROM的GDS和其他开发仿真用的文件。

Memory Compiler所用的MC软件使用介绍  https://zhuanlan.zhihu.com/p/158769522

后端基础——rom,ram,memory compiler https://www.cnblogs.com/hwzhao/p/17276776.html

补充内容 (2023-12-11 09:55):
用objcopy把hex文件转换成bin文件然后用github上tastynoob兄弟的ritter-soc项目里的 BinToMem.py 把bin转换成ROM Code File

补充内容 (2023-12-11 09:57):
然后再把ROM Code File加入到MC的ROM Code File里就可以编译出ROM的gds文件

网友B:
如果rom不大的话手动放下就可以了。
不知道你的rom是met1 diff via(就是加了met1--代表0,不加代表1)
先把hex转成0 1文件。
然后用c 程序生成文件后,gds in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rom不大的话手动放下就可以了。
不知道你的rom是met1 diff via(就是加了met1--代表0,不加代表1)
先把 ...

谢谢了

如何把HEX 转成0,1呢
有软件可干嘛?
ROM 有2种。 一种diff, 一种metal1?

网友:
HEX 转0,1 可以用perl
再把0.1 用c生成gds.
邮箱:haydnzhang@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