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固定DRC验证的筛选结果,不用每次都重新筛选显示结果

楼主(2023-10-17):
求助:怎么固定DRC验证的筛选结果,不用每次都重新筛选显示结果(之前是正常的,后来不知道自己点了哪里,就变成每次进去都得重新筛选了)

楼主:
所以这个没有大佬晓得吗?

网友A:
可以试试设置筛选以后,在DRC设置窗口file-save runset as,然后再run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设置筛选以后,在DRC设置窗口file-save runset as,然后再run一下试试

试过了,不得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