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ance射频能量采集整流器阻抗匹配

楼主(2023-10-17):
请问射频能量采集中,交叉耦合差分整流电路该如何做阻抗匹配呢,图一是整流器电路,从左到右依次是信号源、理想巴伦(把单端信号变为差分信号)、整流模块、负载,信号源频率是950MHZ,不管是用sp还是hb,扫描它的阻抗得到的实部与虚部都相差很大,实部是零点几,虚部是几千,没有办法用ads做阻抗匹配,求问各位大神是我的扫描阻抗方式不对,还是我不该用ads做阻抗匹配?求各位大神解答

网友A:
可以做,换个软件,别用ads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做,换个软件,别用ads做

请问有什么软件或者方法做这种实部虚部倍数相差特别大的阻抗匹配吗

网友:
你加我qq1252573328我们交流

网友B(2023-12-11):
lssp仿出来应该是对的。输入阻抗其实和整流器拿到的电压幅值关系最大,匹配好的话至少得把-20dbm的信号幅值拉到400mV以上,所以你要匹配的输入阻抗应该看的是-4dBm以上情况

网友C:
您好,我是一个研究交叉耦合CMOS整流器的小白,请问您是如何仿真整流器的PCE(效率)随输入功率变化的结果图呢?

网友D(2024-03-15):
引用 网友C:
您好,我是一个研究交叉耦合CMOS整流器的小白,请问您是如何仿真整流器的PCE(效率)随输入功率变化的结果 ...

同问,请问目前解决了吗

网友(2024-04-29):
引用 网友D:
同问,请问目前解决了吗

同问,求助PCE仿真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可以做,换个软件,别用ads做

请问一下,阻抗匹配是按照这个图上的阻抗值进行匹配吗?

网友(2024-06-13):
引用 网友E:
请问一下,阻抗匹配是按照这个图上的阻抗值进行匹配吗?

是的

网友(2025-04-29):
引用 网友B:
lssp仿出来应该是对的。输入阻抗其实和整流器拿到的电压幅值关系最大,匹配好的话至少得把-20dbm的信号幅值 ...

你好这个要匹配的输入阻抗是怎么看的呢,怎么知道是在-4dbm的时候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