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DC系统问题

楼主(2023-10-17):
DCDC重载跳载会出现大小占空比的情况 这时的占空比并没有超过50% 请问是环路稳定性问题吗 而且重载输出会出现低频纹波的情况 应该怎么补偿呢

网友A:
什么控制方式说一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控制方式说一下呢?

峰值电流模控制 FB电压挺稳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峰值电流模控制 FB电压挺稳的

看错了 FB电压也波动

网友A:
根据楼主你的描述,如果电路本身没问题的话,我怀疑是电压外环的带宽太高了,降低些试试。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楼主你的描述,如果电路本身没问题的话,我怀疑是电压外环的带宽太高了,降低些试试。仅供参考。 ...

好的谢谢 我试试 这个主要是带宽高了会引入一些棘手的零极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