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ADEXL存储路径的修改

楼主(2023-10-17):
最近在服务器上做ADEXL仿真,我没有找到怎么修改储存路径,导致它默认存放地址直接满了。有人知道ADEXL如何修改存储路径吗,没有看到和ADEL一样的 Simulation/Directory/Host啊?

网友A:
Options - Save,打开Save options对话框,下半部分的“Resuilts Location”

第一行是仿真结果存放路径,在指定的路径下,按照<Library>/<cellView>的路径存放
第二行是与仿真相关的数据库文件,比如做Monte Carlo仿真时产生的结果映射数据,大小也可以上G,缺省是会放在对应的cellView文件夹下面

另外,如果想要修改默认的结果存放路径,就在你的~/.cdsenv里面加上下面这句:

  1. asimenv.startup projectDir string "<your simulation results dir>"

楼主:
引用 网友A:
Options - Save,打开Save options对话框,下半部分的“Resuilts Location”

第一行是仿真结果存放路径, ...

谢谢您,您讲的很清楚,受教了

网友(2024-11-05):
引用 网友A:
Options - Save,打开Save options对话框,下半部分的“Resuilts Location”

第一行是仿真结果存放路径, ...

求教,adel下spectre有没有办法也改成<Library>/<cellView>的形式保存仿真结果呢?现在一直默认直接存在simulation下,感觉有点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