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用tsmc.18BCD工艺画版图时遇到问题

楼主(2023-10-17):
1资产

网友A:
是不是环缺层次了?

楼主:
就是drc通过不了,找了公司里画版图的同事说没有用过这个工艺,想问问有没有办法解决

网友B:
低压器件,必须被NBL和SH_N  隔离,

网友C:
NBL电位需要通过SH_N这个层次连接出去,你缺少这个层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环缺层次了?

用的工艺里自带的环,在最外面加了一层NBL层和SH_N层还是报一样的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压器件,必须被NBL和SH_N  隔离,

错误的原因我大概能看懂,就是怎么用这两个层次隔离不太懂,尝试过在外围加上这两个层次但是还是报一样的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C:
NBL电位需要通过SH_N这个层次连接出去,你缺少这个层次

能像您请教一下具体的实现方法吗,我刚开始画版图不太懂,这个工艺本身n管和p管上是没有NBL这个层次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像您请教一下具体的实现方法吗,我刚开始画版图不太懂,这个工艺本身n管和p管上是没有NBL这个层次的
...

自己画一圈nwell ring然后包上NBL。。

网友:
感觉像是低压器件没加pocket,不过我也没用过这个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画一圈nwell ring然后包上NBL。。

这样吗?还是不行,中间挖不挖掉都试过了,不行,加了最外面一层环之后,环上的有源区也报了一样的错误
还是说我画的不对?

网友:
找design rule,看看剖面图,看图上是怎么做的

网友:
SH_N 缺失,

楼主:
能问问您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吗

网友:
多看看刨面图

网友D:
忘记了,是不是没盖DG层呀

网友E:
你这个是低压器件,如果不是电路要求放在高压的环里的话,不需要加NBL呀,确定报的错误是这个位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忘记了,是不是没盖DG层呀

我是用的.18的低压管子也要用DG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是低压器件,如果不是电路要求放在高压的环里的话,不需要加NBL呀,确定报的错误是这个位置吗 ...

确实是低压管报的这个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