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折叠共源共栅两级运放的输出直流工作点不对

楼主(2023-10-17):
请问为什么第二级的P管一直是线性区,第一级的折叠共源共栅开环闭环都是正确的,一旦加入第二级,就直流不对了,接成单位增益负反馈也不对,谢谢!

网友A:
一级运放在加一级共源,输入端的极性会反转,你的仿真tb对了吗,顺便把DC电压也打印出来,这样看太累了吧。。。如果你单级是OK的,加了一级不行,那就是输入没换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级运放在加一级共源,输入端的极性会反转,你的仿真tb对了吗,顺便把DC电压也打印出来,这样看太累了吧。 ...

请问为什么输入极性要相反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为什么输入极性要相反啊

你分析一下当前的结构的正负极,假设现在左正右负,输出加了共源极,输出反相了,对应的输入也得反一下。

网友(2025-02-23):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