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设计高压电路中的使能端

楼主(2023-10-17):
向大家请教,如何设计高压电路中的使能端?

在设计低压(比如电源电压等于5V)的电路时,使能端是容易实现的,因为这种电路中,管子的Vgs能耐压5V,所以只要保证使能信号为0V或者5V,然后把使能信号连接到管子的栅极就行了。
但在高压电路中,上述方法就不现实了。因为电源电压比较高(比如20V),那么使能信号就是0V或者20V。由于高压电路中管子的Vgs也是5V左右,所以当使能信号连接到管子的栅极时,Vgs的变化就是0V和20V,明显大于5V的耐压。

写了这么多也不知道是否能把我的问题描述清楚。但还是希望能得到坛友们的帮助,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应该会有两个电源吧,比如LDO提供5V这种。

网友:
bcd design  ..

1. ldpmos  use level shift convert  20- 15v ,

   ldmos also need  gate cample circuit , in gernal use zener clamp .

2. ldnmos  0~5v  use vdd  power

网友:
首先你得使能逻辑输入信号高电平就是电源电压20V,使能端进去的电路又使5V的低压电路?这个逻辑是有问题,一般不会这么设计电路!如果一定要这样,那么你这个使能端口里面就只能采用钳位电路,比如齐纳钳位,直接将使能进入内部电位钳位到5V~6V的电平

网友A:
levelshift, 将使能信号电平转换,比如N管用0~5V,P管用15~20V。然后用cascode钳位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velshift, 将使能信号电平转换,比如N管用0~5V,P管用15~20V。然后用cascode钳位保护。 ...

您好nanke,感谢您的回复。您说的cascode钳位保护是什么意思?能给个电路图吗?或者提供一个参考资料也行啊,多谢了!!!

网友B(2024-10-08):
请问楼主现在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现在解决了吗?

唉,没解决。

网友C:
level shift 来解决

网友:
把使能信号当模拟信号看待,设计一个R2R输入的运放是不是能做到?能做到的话,那么使能只会比这个简单吧。

比如,通过一个LDMOS管来控制一路电流的开关,如果你的电流源在LDMOS的源端,那么LDMOS的VGS不会超耐压。最多给GS加个钳位,防止输入快速变化时内部跟不上导致VGS超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level shift 来解决

您好semiconductor_ljj:level shift能起作用吗?一般来说,所谓的高压工艺是针对源漏电压的,可以达到30V以上甚至更高,但是一般来说管子的栅源电压没那么高,也就5V的样子。如果一个PMOS管的源极接一个高压电源vdd,那么用level shift,栅极得到的电压范围不就是(0, vdd)了吗?能保证栅极电压变化在(vdd-5, vdd)的范围之间吗?

网友(2024-12-17):
有没有高压电阻? 有的话用高压电阻分压。
例如20V分成4:1,因此加20V时,只有5V。 这个电压接NMOS gate , 漏级接电阻到电源,电阻并上3-4个串联Pmos的二极管连接得到Netp。 EN=0是,Netp=20V ,EN=20V时,Netp=20V-4V左右。

网友:
请问楼主解决问题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