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开关时序及上下极板采样

楼主(2023-10-17):
请教一下论坛大佬,在很多论文文献中,将adc的开关时序分为:传统电容开关时序,单调电容开关时序以及vcmbased开关时序等等,其中把传统电容开关时序认定为下级板采样,后两种认定为上级版采样,但是似乎下级板采样是不是也可以用单调电容开关时序和vcmbased时序来实现先比较再复位以减小功耗和电容面积的目的,因为在一些文章中好像也看到了这种情况,所以不知道哪个对哪个错,想请教一下作adc的大佬帮忙解答一下,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you are right.

感谢大佬的答复,所以说是先比较再置位还是先置位再比较和用上下极板采样并没有什么关系是吧,那如果说下级板采样先比较再置位的话,那是不是下级板减小电荷效应的效果就没有了呢,他不能先断开vcm再断开输入了吧,他得先断开输入进行比较然后根据结果断开vcm转接到vref/gnd吧

网友A:
you have to take care of the parasitic, especially the nonlinear one when choosing top/bottom sampling.

for the sequence of sampling and reset, i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top/bottom sampling, it's for other concerns.

楼主:
引用 网友A:
you have to take care of the parasitic, especially the nonlinear one when choosing top/bottom sampli ...

ok,thanks

网友(2024-01-10):
能否发一下下极板采样+vcm-based的文章呢,我好像以前看某篇知网论文看到过,但现在自己怎么推都推不出来,感觉无法结合

网友(2024-10-29):
我也想问下关于下极板采样+vcm based的文章

网友:
我也是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