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传输门关闭时如何降低vds压降

楼主(2023-10-17):
传输门关闭时,vds压降达到电源电压,导致下面的电流镜管子无法饱和,应该怎么调整使电流镜饱和

网友A:
传输门关闭了,电流支路都断了

网友B:
传输们关断,电流下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输门关闭了,电流支路都断了

旁边有其他通路,连接一个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传输们关断,电流下不来

旁边有其他通路,连接一个电阻

网友C:
传输门关断,那还要什么电流,旁边有电阻支路,那电流也下不来,都关断了,电流怎么从VDD流到GND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传输门关断,那还要什么电流,旁边有电阻支路,那电流也下不来,都关断了,电流怎么从VDD流到GND去 ...

上面的传输门关断,下面的传输门打开。相当于下面是一个电流镜复制电流,向上流过电阻,为什么会没有电流呀,问题是底下的电流镜无法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