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用小键盘的数字键设置快捷键?

楼主(2023-10-17):
1.快捷键不够用了,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将小键盘的数字和大键盘的数字进行区分,这样就能多好几个快捷键。

2.同样的逻辑,键盘上左边的shift、ctrl、alt和右边的shift、ctrl、alt如何进行区分?

网友A:
bindkey脚本里写,<key>1是正常大键盘的1,<key>KP_1是小键盘的1

网友B:
应该不行吧。。。这种的键盘控制里面好像都是一样的按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行吧。。。这种的键盘控制里面好像都是一样的按钮

忘了在哪看到过说是可以设置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bindkey脚本里写,1是正常大键盘的1,KP_1是小键盘的1

谢谢!我明天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ndkey脚本里写,1是正常大键盘的1,KP_1是小键盘的1

牛

网友C:
针对第一个问题楼主试出来了吗?我试出来的结果是小键盘上的NumLock关掉,按下小键盘上的number=KP_number,当NumLock打开时,小键盘上的数字=大键盘上的数字

网友:
4楼说得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针对第一个问题楼主试出来了吗?我试出来的结果是小键盘上的NumLock关掉,按下小键盘上的number=KP_number ...

我的也是这样,不知道怎么解决@이지은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也是这样,不知道怎么解决@이지은

这肯定啊,numlock设计之初就是为了小键盘可以=大键盘,这是键盘就这么设计的,没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也是这样,不知道怎么解决@이지은

也许有方法,可能我目前还不知道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许有方法,可能我目前还不知道哈哈哈

好的,多谢!

网友:
小键盘在右边,用快捷键也不方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