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综合报错Pin a cannot drive X due to voltage difference

楼主(2023-10-17):
     整个warning是这样的:
    Warning: Pin 'u_gala/U_Mirror/code_out_reg[0]/Q'(VDD2[0.72v]) cannot drive 'u_gala/code_out_d1_reg[0]/next_state'(VDD_gala[0.88v]) due to voltage differences (effective strategy is [rule = low_to_high, threshold = 0.01]). (MV-231)
    这个是因为level shifter没有插入导致的吗?但是我的upf文件里是定义了level shifter的,不过跑综合的报告还是显示没有level shifter插入:

    Information: Total 0 level shifters are removed. (MV-238)
    Information: Total 0 level shifters are inserted. (MV-239)
    Warning: 19 nets required level shifters but matching level shifters were not found. (MV-611)

   是引用target library的原因吗?我使用report_mv_library命令没有发现里面有level shifter cell的信息

楼主:
大概率是没添加library,相问下各位大佬 level shifter type:      LH-HL;
这个代表什么意思,没有电压差的level shifter是什么作用?

楼主:
我注意到带有level shifter cell的library带有字样是lvlh和lvhl,还有的library带有的字样是lvlho,这都是什么意思,有人知道吗

网友A:
HL: high to low
LH: low to high
HL-LH: 双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HL: high to low
LH: low to high
HL-LH: 双向

感谢!!!!再请教一个问题我在set mv_insert_level_shifter_verbose true后打印的信息如下:

Information: Exploring level shifting on net 'u_gala/code_out_tmp[4]' to shift from supply VDD2[LV] to VDD_gala[HV,OFF]: supply VDD_gala is not available in domain pd_gala. (MV-610a)

这种信息可以忽略吗?如果不可忽略,那么无论level shifter放置在parent 还是self区域,总有一个supply net是available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再请教一个问题我在set mv_insert_level_shifter_verbose true后打印的信息如下:

Informat ...

应该是两个supply都要有,你只做综合的话还是不要搞UPF1.0了,用upf2.1以上描述起来简洁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两个supply都要有,你只做综合的话还是不要搞UPF1.0了,用upf2.1以上描述起来简洁多了
...

感谢!!!我刚开始接触这些,就只从upf1.0开始写了,感谢

网友B:
UPF2.1更方便,而且UPF1.0很不方便,尤其是有macro的情况下。
学习就学2.1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UPF2.1更方便,而且UPF1.0很不方便,尤其是有macro的情况下。
学习就学2.1版本。 ...

刚开始照着vcs那个demo写的,后面肯定要学习一下UPF2.1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UPF2.1更方便,而且UPF1.0很不方便,尤其是有macro的情况下。
学习就学2.1版本。 ...

刚开始照着vcs 的demo写的,后面肯定得学2.1

楼主:
引用 网友B:
UPF2.1更方便,而且UPF1.0很不方便,尤其是有macro的情况下。
学习就学2.1版本。 ...

好,感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