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传统EA+PMOS pass gate LDO 是电压-电压反馈,还是电流-电压反馈?

楼主(2023-10-17):
以拉扎维书上的分析,我怎么感觉传统LDO像是 电流-电压反馈?

但如果是电流-电压反馈,闭环的输出阻抗是更大的,似乎和LDO“电压源”的属性互相矛盾了。

请大佬们帮忙分析一下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讨论学习,我的判断是,属于电压电压反馈,或者叫电压串联反馈,即输出端电压取样,输入端的输入电压与反馈电压是串联关系。

判断依据1:要稳定输出电压则负反馈就得电压取样,要稳定输出电流则负反馈就得电流取样。LDO是稳定输出电压的,故负反馈是电压取样。
判断依据2:输入端看,是输入参考电压与反馈电压作比较,即电压串联比较,故取样的反馈信号是电压而不是电流。

网友B:
如果是电流电压反馈,第一,在反馈电路取样的地方肯定得是低阻(即反馈电路网络的Rin低阻)才能取样;第二,这个取样电流应该是跟输出负载进行串联获得的。
显然这两点都是不满足的。

网友:
电压电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电流电压反馈,第一,在反馈电路取样的地方肯定得是低阻(即反馈电路网络的Rin低阻)才能取样;第二 ...

你好 对于你所提到的第一点我还有个疑惑
LDO的反馈输入应该是分压电阻,这个分压电阻的输入阻抗似乎不是高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对于你所提到的第一点我还有个疑惑
LDO的反馈输入应该是分压电阻,这个分压电阻的输入阻抗似乎不是 ...

K级或10K级的分压电阻即使不算高阻,那也算不上低阻。分析上反馈的取样点是在电阻分压后的那个点,也就是说反馈网络的输入其实是ota的输入,是高阻。

网友(2025-01-07):
引用 网友A:
讨论学习,我的判断是,属于电压电压反馈,或者叫电压串联反馈,即输出端电压取样,输入端的输入电压与反馈 ...

是的,所以LDO输出阻抗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