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帮忙看下ADC反向设计中的电路:采样开关控制前的电路

楼主(2023-10-17):
在反向设计一个ADI目前比较顶尖的ADC,在研究时钟电路时,发现每个采样开关管的前端都接了一个如图所示的电路,没看懂这个模块是干嘛的,用到了电容、反相器、传输门,想请教一下。
补充一下,是连接到第二幅图中q2的栅极,q2是参考电压开关

网友A:
sounds like a bootstraping circuit

网友B:
哪家公司,能反顶尖adc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unds like a bootstraping circuit

是用于采样网络中参考电位开关的栅极,如图中q2所示,q1是自举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家公司,能反顶尖adc

只反向核心电路

楼主:
看我画的图确实像,但这个是参考电位开关的栅极,感觉好像没必要用自举开关

楼主:
这是图中q2的栅极,是参考电压Vref开关的栅极,q1能找到对应的自举开关电路

楼主:
下午把电路的画法换了一下,应该是一个类似自举开关的升压电路,把0-1V的输出升到0-1.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