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bstract提取lef文件缺少信号线的问题

楼主(2023-10-17):
各位大佬,请教一下:图中左边是用abstract提取的lef文件,右边是版图,为什么提取的lef会缺少不是pin的信号线以及部分电源线?这是什么原因
造成的呢

网友A:
提取LEF好像有提取layer定义的option,你可以打开Lef抽取界面找找。(另外不出pin不抽取,不影响普通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取LEF好像有提取layer定义的option,你可以打开Lef抽取界面找找。(另外不出pin不抽取,不影响普通使用) ...

我这个要给到后端去使用,所以需要知道所有的金属在什么位置以及pin的位置,Lef抽取界面怎么打开呢,是哪一个呢

网友:
obs会有所有的metal信息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