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 描述电路的时候,寄存器的时钟端口可以接非时钟信号吗?

楼主(2023-10-17):
最近刚入职了一家公司, 发现目前有些项目的RTL在描述寄存器时,时钟端口给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时钟。 例如always@(posedge wren)......  , 在逻辑上是使用wren的上升沿将数据写入寄存器。 想问一下这种写法合理吗? 会有什么隐患?

网友A:
这不是verilog语法上的错,也不是电路设计上的错。
但时钟作为一种特殊的信号,在使用普通的数据/控制信号作为真时钟时,如果在物理实现上没有特别用心的处理,容易出时钟质量不好、数据/控制路径时序没分析到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verilog语法上的错,也不是电路设计上的错。
但时钟作为一种特殊的信号,在使用普通的数据/控制信号 ...

因为设计的工作频率比较低,wren也来自于上一级寄存器的Q端, 这样设计的话, 会发生wren质量差而导致无法写入的问题吗?

网友A:
transition的问题,工具会根据库里的要求或sdc里人工加的要求修。
如果wren不干净,可能有毛刺,那就只能改设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transition的问题,工具会根据库里的要求或sdc里人工加的要求修。
如果wren不干净,可能有毛刺,那就只能改 ...

最后我可以这样理解吗:这种写法在语法和设计上其实是没有问题的(尽管比较少见), 但是需要在综合的时候添加好约束,或者在后端布局布线的时候对这条路径的把控严格一点,避免wren出现毛刺,从而影响正常的功能。

网友B:
这种是不是低功耗设计啊?在wren有效时系统时钟才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是不是低功耗设计啊?在wren有效时系统时钟才有效?

芯片是低功耗导向的。 但是wren不是时钟门控的使能信号, 而是直接作为时钟来用了。

网友:
这个是可以的,无非是多创建一个时钟,在综合还有STA的时候create一个新的clock,然后按照标准时钟处理的流程就可以cover。
不过从设计的目的看,这个可以用门控时钟实现,没必要这么做自己找麻烦。而且这个有明显使能控制信号的寄存器,ICG可以自动插入,不需要特别处理,工具已经很成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