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Razavi, Problem 7.21

楼主(2023-10-17):
想问问各位这个Vov是怎么取的。不是越小越好吗,为什么要这么大

楼主:
求助求助,没想通

网友A:
上面有個一元二次方程式(在one possible answer上面),就可以解出vov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有個一元二次方程式(在one possible answer上面),就可以解出vov

他这是二元二次,RD也是变量,他是确定了Vov再算的RD的

楼主:
ETF6688 发表于 2023-10-17 18:00他这是二元二次,RD也是变量,他是确定了Vov再算的RD的

我这样模拟有啥问题吗,好像差得有点远

网友:
偏壓設置應該正確,但noise simulation 出來結果應該是output referred noise,你是要求input referred 嗎?這樣應該要除上增益

网友A:
你掛了port 在輸入端,是不是有設定50 ohm阻抗,如果有,會貢獻4kTR noise,要把它設為noiseless 再run simula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掛了port 在輸入端,是不是有設定50 ohm阻抗,如果有,會貢獻4kTR noise,要把它設為noiseless 再run simu ...

谢回复,我设置了noiseless,没有影响,其实input本身也不影响的,算的时候就知道了,output/gain回来然后才是input,本身有什么不影响的。

另外就是上面那位兄弟,我设置的是input了,不过幸好你提醒,我又回去看了,原来我跟着教程但是没看到他算的是input-referred integrated noise,最终答案是2n左右,是对的。谢谢两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