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低噪声带隙基准在输出添加低通滤波的方法是否可行呢?,采用MOS作为电阻的低通滤波

楼主(2023-10-17):
为了在低频获得较低的输出噪声,在相应Bandgap的输出添加了一个RC很大的低通滤波,但是由于片内无法实现较大的电容,所以采用工作在亚阈值区的MOS作为大电阻,来实现较低的截止频率。但是阻值有点过大了,总阻值在60MΩ,总电容在30pF左右。不知道会不会在制作出来后有问题,因为阻值太大有点相当于开路了。求各位指导。

网友A:
没用过这么大的电阻,噪声要求真的有这么高吗,为什么不用chopper,片外电容,或者加大Bg电流。至于有什么问题,可以关注下漏电,mos电阻噪声,衬底噪声,处理好可以流片测一下看看。

网友B:
你这样后级驱动的电路是需要保证极小的漏电的,高温下漏电如果达到了1nA,你就有60mV的压降不是吗,根本起不到Reference的作用。这样你必须保证后级电路的漏电要非常非常小才可以啊。但是高温漏电本来就很大,这个model也不一定保证对不对?还是慎用比较好。

网友C:
确实有这么做的,但是属于刀尖舔血,万一操作不好就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这么大的电阻,噪声要求真的有这么高吗,为什么不用chopper,片外电容,或者加大Bg电流。至于有什么 ...

感谢您的回复,做PGA的同事说需要较低的参考噪声,但是又不想添加片外电容,因为功耗也不能太大,没办法只能添加滤波了,确实这个方法其实相当于把电压直接存储在电容上了,无法容忍nA级别的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后级驱动的电路是需要保证极小的漏电的,高温下漏电如果达到了1nA,你就有60mV的压降不是吗,根本起不 ...

感谢您的回复,确实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实有这么做的,但是属于刀尖舔血,万一操作不好就死了

谢谢您的回复,目前再看看有什么好办法,不打算采用此方法了

网友D:
为了降低BGR参考的输出噪声,我们就是用MOS电阻实现的。不过,先经过一级buffer, 然后才是MOS电阻(也是并联了一个快速启动的开关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了降低BGR参考的输出噪声,我们就是用MOS电阻实现的。不过,先经过一级buffer, 然后才是MOS电阻(也是并 ...

您好,我想请教您一下,buffer是简单的一个运放buffer嘛,然后MOS电阻您那边取的多大呀,因为我这边应用于音频的所以频率很低,microphone是单端输出所以,PGA那里接的是单端,所以Bandgap噪声影响很大,我现在不知道是否可以单端转差分来做。您那边经过流片验证过了是吗

网友E:
应该是可行的,我PLL的电源需要低噪声的,BG噪声太大了,就用的这种方法滤波,不过应该在RC网络之前加上一个buffer好一点,漏电的问题也跟自己的工艺相关,总而言之这个方法本身应该是可行的

楼主:
感谢指导,您这边经过流片验证了吗,大概采取了多大电阻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可行的,我PLL的电源需要低噪声的,BG噪声太大了,就用的这种方法滤波,不过应该在RC网络之前加上一 ...

感谢指导,您这边是不是已经经过流片验证了呀,采取了多大电阻呀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谢指导,您这边是不是已经经过流片验证了呀,采取了多大电阻呀

流过,我这电阻比你的更大,我是4个33MΩ的MOS电阻串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流过,我这电阻比你的更大,我是4个33MΩ的MOS电阻串联的。

您好,添加buffer的原因应该就是屏蔽外部噪声对内部的影响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