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差分设计形式的阻抗匹配电路ADS仿真

楼主(2023-10-17):
源端(绿色框)输出差分信号,在16.67KHz下测得的阻抗为43.048-j*11.202Ω,想要以红框中的匹配电路形式进行阻抗匹配,假设后级阻抗为50Ω,该如何用ADS仿真这个匹配电路呢

网友:
大概就是这样

昨天晚上有点仓促,忘了最后的50欧姆阻抗了,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
用个简单的电路优化就可以了。这种差分的电路基本上也是上下对称的,所以也就是两个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就是这样

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