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流模bandgap问题

楼主(2023-10-17):
请问为什么电流模加上了CTAT电流支路,运放的工作点会被拉低至为零

网友:
上面的PMOS不都没电流了吗

网友A:
确实,是不是start-up的问题

网友:
启动电路 没能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bbs.eetop.cn/thread-190594-2-1.html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是不是start-up的问题

应该是,当时的opa两端电压不停的变 电流也是没有启动 因为opa是40u的电流 电压变了之后 电流就偏的很离谱 后来仔细检查了ctat的电阻发现和ptat电阻阻值一样copy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