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ML电平的输入端怎么做50欧姆匹配呢?

楼主(2023-10-18):
500资产
仪器的输出端口一般都是50欧姆的,如果直接信号给到栅极肯定不对,想请教一下做过的朋友50欧的仪器信号直接给栅上  这种一般怎么做匹配啊?

网上是这种的,可是感觉不对啊。上拉50欧姆的话静态分析的时候输入共模电平小于VDD的话是不是会有电流流过50欧姆

网友:
RXP和RXN之间100ohm,电阻中间还可以调节共模电平

网友A:
交流信号才会有反射系数,才需要做信号阻抗的匹配。直流信号不需要考虑信号反射问题。阻抗匹配与直流功耗是两件不相关的事情。有直流功耗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流信号才会有反射系数,才需要做信号阻抗的匹配。直流信号不需要考虑信号反射问题。阻抗匹配与直流功耗是 ...

我这个是CML信号里面也要频率分量 也是交流信号啊

网友:
外面加个隔直器

楼主:
不行  隔着电容会把信号里的高频成分滤除  信号不对了   我测过了 端接50欧姆对地好像可以

网友:
隔直为什么反而把高频绿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行  隔着电容会把信号里的高频成分滤除  信号不对了   我测过了 端接50欧姆对地好像可以
...

是不是你买的隔直器不好

楼主(2023-11-20):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你买的隔直器不好

我以为你说的是隔直电容  电容的话在不同频率下阻抗是不一样的 对方波会有影响的

网友:
测试时,外面加个隔直电容,或者仪器选择ac couple,至于你提到的滤除信号,假如隔直电容是100nF,你算算高通截止频率多少,如果还不够,继续加大隔直电容容值。隔直电容容值取决于你通过信号速率,如果速率GHz以上,100nF绝对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