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ndence中config 这个项是怎么弄的?

楼主(2023-10-18):
请教各位,请问这一项config是怎么弄的?点开之后就会出现电路中用到的所有器件库以及名字还有其他模块。我觉得很方便,但是不知道怎么设置。

网友A:
给cell新建一个cellview,类型选config,启动后绑定到对应的schematic就行了
这个是做后仿、混仿之类的时候用的

网友:
没明白你意思,你是说要调出config,还是config里的配置不懂

网友:
新建个cellview,type选config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cell新建一个cellview,类型选config,启动后绑定到对应的schematic就行了
这个是做后仿、混仿之类的时候 ...

请问怎么绑定呢,有操作流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怎么绑定呢,有操作流程吗

新建config的时候就会让你选择对应的schematic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