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MOS开关噪声模型

楼主(2023-10-18):
有无大佬做过CMOS开关噪声建模,或者有没有可行的思路,我一个思路是用理想开关控制选择接入电路的电阻,充当导通电阻,然后在相应电阻上叠加噪声源,不知道可行不可行

网友:
why not use the pdk model directly? using resistor is hard to model the complete noise in the active device, you cannot even model the thermal noise since device is nonline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