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快捷键在gui界面和.il文件内容不统一?

楼主(2023-10-18):
我把数字1设置成调用guardring,但是发现这个快捷键在gui界面和存放快捷键的.il文件中内容不一样,会多出后面这一段描述,

删掉之后隔一段时间又会出现,这个是什么情况造成的呢?

网友A:
An enterfunction is a command that typically takes mouse input, such as when you are moving an object, or stretching an object, ordrawing an object, or copying an object. The EF command is what the bindkey will execute during the enterfunction, as opposed to thenormal command that is executed when not in an enterfunction If nothing is defined for the enterfunction command, then the normacommand will be executed during the enterfunction, also
enterfunction是一个通常接受鼠标输入的命令,例如在移动对象、拉伸对象、绘制对象或复制对象时。EF命令是bindkey在enterfunction期间执行的命令,而不是在不在enterfunction中时执行的普通命令。如果没有为enterfunction命令定义任何内容,那么normal命令也将在enterfunction过程中执行
CSDN上搜的 https://blog.csdn.net/qq_34662871/article/details/122347540

楼主:
引用 网友A:
An enterfunction is a command that typically takes mouse input, such as when you are moving an objec ...

没看懂

网友:
就是你在使用鼠标拖拽或者移动等操作时,使用快捷键执行的是enterfunction command,即后面的那一句语句。如果快捷键没有为enterfunction定义内容,那在使用鼠标拖拽或者移动等操作时使用快捷键执行的是command下的语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