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怎么快速进入下层cell

楼主(2023-10-18):
在TOP上的时候怎么能够快速直接进到下层的cell,知道cell名字,只有一种办法一直X进嘛?

网友:
先点X,再选中cell,可以直接跳到你想要的cell内

网友A:
对着你想改的器件,线,孔,一直双击,直到能操作。

网友:
选中X,shift B返回;shirt X新窗口打开,一样shift B返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着你想改的器件,线,孔,一直双击,直到能操作。

我就是不想这么麻烦,有没有快速方法能一下进到下层的

网友B:
按2次x键 ,鼠标对准你想到达的layer ,左键用力点下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2次x键 ,鼠标对准你想到达的layer ,左键用力点下去

学无止境,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