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Dtoolbox中的ADC-DAC报错

楼主(2023-10-18):
调用SDtoolbox中的ADC-DAC模块,输入比较器个数为1显示超出数组元素数目(0)的错。
输入大于1的数会报矩阵维度不正确的错。

请问有大佬遇到过这种情况吗,怎么解决啊。

楼主:
解决了,自问自答了,把mismatch的参数随便给个值再禁用mismatch就可以了

网友(2024-08-07):
谢谢,我也解决了

网友(2025-02-20):
我也是,换一个模型就没有这个问题,但是这个模型就不行,挺奇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