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用calibre给版图加dummy?

楼主(2023-10-18):
SMIC0.18um BCD有工艺厂给的dmf文件后,怎么用calibre给版图加dummy?能不能给个详细步骤
用网上的教程加了之后发现,加的是dummy层的金属而不是走线的金属,之前其他版图加的dummy都是走线的金属,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A:
有什么问题呢,只是另一个名字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什么问题呢,只是另一个名字而已,

意思是TM2和TM2DUM是同一个层是吗?SMIC这个自动生成的DUMMY连PAD都覆盖了,看别的版图(用别的工艺)加的dummy,没有加到PAD上啊?不懂,求助,第一次加dummy

楼主:
加完之后做DRC,报了很多密度的错,正常来说不应该减少密度相关的错或者是没有密度错误了吗?Pattern density of high precision Rs (M0) >= 3%,这个错要怎么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是TM2和TM2DUM是同一个层是吗?SMIC这个自动生成的DUMMY连PAD都覆盖了,看别的版图(用别的工艺)加 ...

可以把两层连起来看下LVS ;)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是TM2和TM2DUM是同一个层是吗?SMIC这个自动生成的DUMMY连PAD都覆盖了,看别的版图(用别的工艺)加 ...

没问题,放心

网友B:
看看design rule file 对于这层的介绍嘛。然后就是dum rule 是不是设置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design rule file 对于这层的介绍嘛。然后就是dum rule 是不是设置好了

没有用CrSi Resistor这个器件,也没有用到M0这一层,dum rule感觉也没有问题,但就是报了很多这个错,dum rule里也没有加M0的选项啊,设计规则里M0定义就是CrSi Resistor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用CrSi Resistor这个器件,也没有用到M0这一层,dum rule感觉也没有问题,但就是报了很多这个错,dum ...

我也只能够给你提供一些思路哈,具体情况只有具体分析。再看看drc rule 会不会有定义 如果没使用 CrSi 就不用去check 一些 项目

网友:
你看一下dmf里面DRC check map语句,他map到那一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