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保存的.dat中.apa文件是如何保存的?

楼主(2023-10-18):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在innovus保存的enc.dat数据中,有一个.apa文件,看log是Saving pin access data to file .../top.apa保存的,由于这个数据丢失了,但是没有找到相关命令可以重新保存出这么个文件的,求大佬指点

网友A:
找个同版本的db 把这个文件copyt过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同版本的db 把这个文件copyt过来就可以了

是已经修改后的数据,没有保存的一样的db。我发现比如版图上做了一些时序修复后,前后这个.apa文件的大小是不一样的,这么一看复制同版本的文件似乎有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