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人求助,生成GDSII时用的具体是什么库呢

楼主(2023-10-18):
本人刚接触后端流程,一直有个疑问,我们在综合或者布局布线过程中会用到多种库(ss ff tt之类的),那么在最终生成GDSII文件的时候用的是哪一个库呢?请路过的前辈解答,非常感谢!

网友A:
gds只有一个,不是库,是physical info

ss ff tt 只是timing 的corner, 是logic info

楼主:
引用 网友A:
gds只有一个,不是库,是physical info

ss ff tt 只是timing 的corner, 是logic info

感谢!所以那些逻辑库只是工具用来分析各种条件下电路的状态,之后工具在分析的集础上,进行物理布局布线,此时就无关于之前用的什么逻辑库了,可以这样理解吗?

网友A:
进行物理布局布线,此时就无关于之前用的什么逻辑库了
===
可以这么理解,因为physical info 是独一无二的,不可能用两份mask 去tapeout ~~~

另外library 是layout 画图时候的概念, apr 里面这个概念很淡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行物理布局布线,此时就无关于之前用的什么逻辑库了
===
可以这么理解,因为physical info 是独一无二的 ...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

不客气 ,希望能帮到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