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动态比较器

楼主(2023-10-18):
动态比较器噪声的分析,如何去降低动态比较器的噪声

网友A:
1,增大输入管gm
2,增加输出节点电容
3,调整输入共模电平来减小Vov,Vov小噪声也小了
动态比较器噪声基本上就这三个因素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增大输入管gm
2,增加输出节点电容
3,调整输入共模电平来减小Vov,Vov小噪声也小了

我在有的论文看,说的是减小输入管得gm

还有就是,trannoise得仿真结果和pss+pnoise的结果对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