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hdLib库中的运放VA中的slew rate单位[A/F]指的是什么?

楼主(2023-10-18):
如图,在ahdLib库中调用的运放VA中,对于参数slew rate单位[A/F]指的是什么? 怎么不是V/s

网友:
安培/法拉

网友:
安培/法拉=电压的变化率

网友A:
Q=C*U, 两边求导,dQ/dt=C*dU/dt,即 dU/dt=1/C*dQ/dt
电压U的变化率就是slew rate,而dQ/dt=I,所以slew rate的量纲就是[I/C],因此SI单位采用“A/F,安培/法拉”

楼主:
引用 网友A:
Q=C*U, 两边求导,dQ/dt=C*dU/dt,即 dU/dt=1/C*dQ/dt
电压U的变化率就是slew rate,而dQ/dt=I,所以slew r ...

感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