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can chain设计时memory如何处理

楼主(2023-10-18):
请助!!!!scan chain设计时memory,我在data_in 与 data_out间加入MUX后,出现一堆NC,NO的FLAUTS .查看了这些Flauts全是data_out与data_in形成Loop环路的错,怎么解决?

网友A:
loop在DFT pre_drc的时候没有报告违例信息吗?有没有试着把这些loop打断(比如用mux隔离,或者scanmode+或门隔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loop在DFT pre_drc的时候没有报告违例信息吗?有没有试着把这些loop打断(比如用mux隔离,或者scanmode+或 ...

data_in与data_out不加MUX就不会报Loop错,加了就报

网友(点评):
你说的这个data_in和out是memory的端口吗?如果是的,那你就在loop路径上找一个点,并用scanmode信号打断loop。

楼主:
引用 楼主:
data_in与data_out不加MUX就不会报Loop错,加了就报

是的,加寄存器打断的话,一个SRAM有300多个data,那一个SRAM就要加300多个寄存器打断??那也太多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加寄存器打断的话,一个SRAM有300多个data,那一个SRAM就要加300多个寄存器打断??那也太多了吧? ...

是很多。感觉是插mux的问题,因为电路在没插mux前是没有这些loop的,但是加了mux后确产生了很多loop。

我们不如回到最初的问题【scan chain设计时memory如何处理】:
  • 一般而言scan的时候,sram等IP是默认处于关闭状态或者deep standby状态的,以降低scan测试时的功耗。因此需要在scanmode下,将sram的使能关闭、开启低功耗模式等;
  • 另外,为了保证关闭sram的同时,其周围的组合逻辑能够被观测和控制(保障故障覆盖率),就需要对这些逻辑做可测性设计。

基于上述两点,可以做想到,使用寄存器+异或树对sram输出端口进行观测;使用寄存器+mux隔离sram/Q输出,将输出替换为寄存器输出,提高对sram/Q后的组合逻辑可控性。因此,提出了加入观测寄存器和控制寄存器,以帮助覆盖这些sram周边的组合逻辑。如图所示,这些SDFFs即作为观测寄存器、也作为控制寄存器;另外使用scanmode信号+组合逻辑控制CE使能,关闭sram。

scanmode下sram处理方式

scanmode下sram处理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很多。感觉是插mux的问题,因为电路在没插mux前是没有这些loop的,但是加了mux后确产生了很多loop。

...

XOR树是逻辑控制像CE,RE那些跟DATA_IN异或吗?

网友(点评):
xor tree只负责观测,并将值传递给SDFFs,不负责控制,所以信号是流向XOR的,控制一般需要designer或者DFT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很多。感觉是插mux的问题,因为电路在没插mux前是没有这些loop的,但是加了mux后确产生了很多loop。

...

XOR树可以具体点吗?这点不大懂。

网友A:
引用 楼主:
XOR树可以具体点吗?这点不大懂。

个人理解:假设你有8个需要观测的pin(data_in_0-7),那么就先将这几个pin和用4个XOR门的输入用连起来,然后这四个XOR的输出,再输入到另外两个XOR门的输入,然后这两个输出,再输入到一个XOR门,最后的这个XOR输入到SDFF的D端口,这个结构就像一棵树一样。

而且DC中有命令,可以完成观测寄存器的插入
set_test_point_element -type observe leaf_pins}-clock_signal scan_clock_pin -control_signal scanmode_pin
注意,一般一个观测寄存器最多观测8个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理解:假设你有8个需要观测的pin(data_in_0-7),那么就先将这几个pin和用4个XOR门的输入用连起来, ...

好的,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理解:假设你有8个需要观测的pin(data_in_0-7),那么就先将这几个pin和用4个XOR门的输入用连起来, ...

大佬 再咨询你下,TMAX的问题

报了NC-no-contrl错,stuck 0;下面又说Fault site control  to 1 was successfull.  即然473063的output能被control 为1 那为什么又会报stuck 0的no-contrl,这 不相互矛盾吗

网友(点评):
这...我也不知道哎,等大佬解答以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理解:假设你有8个需要观测的pin(data_in_0-7),那么就先将这几个pin和用4个XOR门的输入用连起来, ...

感谢,用你的方法提高了覆盖率,我想问下,这方法是不是只能用在data上 ,像address这些信号就只能放弃了?

网友(点评):
不是的,address等一些信号也能用的,只是针对像图中红色的芯片使能信号需要增加一些控制逻辑而已。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谢,用你的方法提高了覆盖率,我想问下,这方法是不是只能用在data上 ,像address这些信号就只能放弃了 ...

data_in的信号bypass到data_out, 那address的信号bypass到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很多。感觉是插mux的问题,因为电路在没插mux前是没有这些loop的,但是加了mux后确产生了很多loop。

...

data_in的信号bypass到data_out, 那address的信号bypass到哪里?

网友A:
引用 楼主:
data_in的信号bypass到data_out, 那address的信号bypass到哪里?

address等信号也是通过data_out后的mux/I1端向后输出的。

原因有几点:
  • 1个观测寄存器可以观测8个点。
    比如obse_reg_1观测了0-7的data_in信号,假设sram总共有320个input信号,那么大概需要40个观测寄存器。如果sram有16个data_out端口,那就加16个muxs(scanmode控制mux s端),剩余的观测寄存器不用再加mux了。
  • scanmode下,data_in等输入信号(除sram使能信号和standby信号外)其实对sram没有任何意义了,data_in、address、write_enable等信号的变化只对观测寄存器有用,观测寄存器在capture阶段捕获这些信号的值,从而达到相应逻辑Faults可覆盖的目的,使sram input前的故障覆盖率得到保障。
  • scanmode下,sram/Q,也就是你说的data_out对组合逻辑电路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sram关闭的情况下,sram/Q会变为高阻态Z,这个状态往后面的组合逻辑继续传递的话就会变成X态,从而sram/Q后的组合逻辑故障覆盖率大幅损失。因此sram/Q一定要被隔离。那么隔离就有许多办法了:①用或门隔离,在scan阶段,scanmode和sram/Q分别输入到或门,那么或门就只会输出1了,虽然达到了隔离sram/Q的目的,但是可能导致后面一些组合逻辑的stuck-at-1无法检测,也会导致覆盖率损失;②用mux隔离,让sram/Q输入mux/I0端,mux/S端接scanmode,而mux/I1端就连接之前用到的观测寄存器。这样的话,之前的观测寄存器对mux后的组合逻辑就又能起到控制的作用,对sram而言,这些寄存器不仅仅是【sram input信号前组合逻辑】的观测寄存器,也是【sram output信号后组合逻辑】的控制寄存器了,可以说十分节省资源了。
  • 讲得有点杂,建议你对着图理解。我也是新手,这两天不忙,摸摸鱼,哈哈哈

网友:
Thanks for explaining shadow logic around SRAM so smoothly.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dress等信号也是通过data_out后的mux/I1端向后输出的。

明白了,非常感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