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LDO输出加这一级有什么好处?

楼主(2023-10-18):
LDO输出加这一级有什么好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VOUT电压变大了,应该让VOUT点的电压更快的泄放掉,应该增加到地的电流啊,NM3电流减小不就泄放的更慢了 ...

前面按照LDO关断,NM3把Vout拉到零理解了,现在分析功能不是这样的,重新把从因果关系分析梳理下:

首先,LDO输出负载电流由大减小时,输出Vout会出现向上的过冲,这是因为负载电流快速减小时,输出功率管的VGS不能快速调整(功率管尺寸大,栅电容大,电容充放电需要时间不能快速调整),由于电流的连续性它的电流减小只能靠它的VDS减小来减小,VDS的减小即Vout的向上过冲;另一角度理解向上过冲,负载电流减小时,由于功率管流出的电流来不及减小,导致流出的电流使流过下面两电阻的电流增加,其上压降增加,则Vou向上过冲;以上从两个角度理解的过冲是相吻合的。

然后,理解向上过冲对反馈的影响,Vout过冲后反馈到运放反相输入端的电压增加,就如13楼大哥图中所标反馈极性,得到PM1管的栅电位增大而VSG1减少,则流过PM1的电流减小,同时NM3管的栅电位也增大而VGS3增大,则流过NM3管的电流增加,由此PM1和NM3构成推挽输出,使NM3电流增加的更快,于是功率管输出电压过冲时旁路流过NM3的电流增加,从而快速拉低过冲电压,即增大了LDO输出摆率,增强了瞬态响应。

网友:
VB是开关吗

网友:
replica 结构吧

网友A:
(1)相當於一個小負載, 透過VB電壓, 控制小負載的耗電流. 其目的應該是確保外部阻抗不耗電時, LDO 供電的  POWER PMOS 依然有一定的小電流流過
(2)提供電壓下拉. 當LDO關關掉時, 將輸出電壓下拉至0V

网友:
这个mos三端都接在一起了,不就是同一个mos了吗?

网友:
4#写得很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相當於一個小負載, 透過VB電壓, 控制小負載的耗電流. 其目的應該是確保外部阻抗不耗電時, LDO 供電的  P ...

但是VB这一路的下拉功能会不会有点鸡肋呢,如果这一路电流很大,LDO开启的时候他会吃掉很大的不必要的功耗,如果比较小的话作为泄放支路也会比较鸡肋

网友B:
VB是不是可以用于负载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相當於一個小負載, 透過VB電壓, 控制小負載的耗電流. 其目的應該是確保外部阻抗不耗電時, LDO 供電的  P ...

图更新了下,VB1是这么来的“(1)外部阻抗不耗電時, LDO 供電的  POWER PMOS 依然有一定的小電流流過” PM2经过电阻本来就一直有电流啊?
“(2)提供電壓下拉. 當LDO關關掉時, 將輸出電壓下拉至0V”为什么不直接在输出端加一个下拉控制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VB是不是可以用于负载检测

不可以,VB1只是给PM1提供一个电流

网友C:
是不是增强瞬态响应的啊

网友:
我感觉是瞬态增强,overshoot的时候,环路使得VB1增加,通过NM3可以快速将VOUT拉下来

网友A:
這是一個 push-pull 輸出級. 好處是當輸出電壓有overshoot時,可以提供下拉調整電壓的能力, 加快settling的過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是一個 push-pull 輸出級. 好處是當輸出電壓有overshoot時,可以提供下拉調整電壓的能力, 加快settling的 ...

请问前辈,NM3在设计时,尺寸有什么考量吗?是否要做到无overshoot时,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增强瞬态响应的啊

为什么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是一個 push-pull 輸出級. 好處是當輸出電壓有overshoot時,可以提供下拉調整電壓的能力, 加快settling的 ...

輸出電壓变大时,反馈输入电压变大,PM1输入端变大,PM1这路的电流变小,那NM3对VOUT的电流泄放变慢了,怎么增加selling速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更新了下,VB1是这么来的“(1)外部阻抗不耗電時, LDO 供電的  POWER PMOS 依然有一定的小電流流過 ...

我也来理解下,楼上的意思是不是,当LDO关掉时,镜像到旁边那条支路的电流很小,使得下面的NM3管处于深度线性区,即VDS3趋于0,就把输出VOUT下拉到0啦

网友D:
引用 楼主:
輸出電壓变大时,反馈输入电压变大,PM1输入端变大,PM1这路的电流变小,那NM3对VOUT的电流泄放变慢了, ...

你这句说的对“PM1输入端变大,PM1这路的电流变小”,但后半部分我是这样理解的,就是因为它这路电流减小了,由于NM3的Vgs是固定的处于导通状态,就会导致NM3的Vds下降的更快,让它快速进入线性区使它的电流减小,所以我感觉楼上大佬们说的对,增强了输出overshoot时的slewing。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更新了下,VB1是这么来的“(1)外部阻抗不耗電時, LDO 供電的  POWER PMOS 依然有一定的小電流流過 ...

我个人觉得mn3的管子是比较大的,在负载发生剧烈变化时,nm3调整导通程度,把原先流向nm3的电流补充道输出,以增强瞬态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句说的对“PM1输入端变大,PM1这路的电流变小”,但后半部分我是这样理解的,就是因为它这路电流减小 ...

VOUT电压变大了,应该让VOUT点的电压更快的泄放掉,应该增加到地的电流啊,NM3电流减小不就泄放的更慢了么?

网友:
通过以上的分析,直观的看出,增强LDO的瞬态响应的两种最直接的思路就是,一是增加电流泄放的旁路路径,二是增强功率管栅极电位的快速变化能力,而这两种调节机制要通过输出过冲的反馈机制来触发,由此阔以构思一些实现调节的电路结构来增强LDO的瞬态响应。

哈哈 电路分析中的领悟

网友(2024-08-27):
减小负载瞬态响应时的上冲和下冲

网友E(2025-08-11):
请问楼主有没有仿真成功 可以分享一下管子的具体大小吗 好人一生平安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楼主有没有仿真成功 可以分享一下管子的具体大小吗 好人一生平安

仿真还有不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