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电流输入范围电流镜设计

楼主(2023-10-18):
请问各位:我正在设计一个电流镜,输入电流范围在1uA~250uA,使用共源共栅电流镜,问题是输入电流范围大,当电流小的时候,共源共栅电流镜晶体管进入亚阈值区、线性区,有没有什么处理方法呢?

网友A:
请问不管电流镜电流多少,后面电路都需要固定的电流吗,比如都是10mA,还是说也会按比例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不管电流镜电流多少,后面电路都需要固定的电流吗,比如都是10mA,还是说也会按比例改变. ...

后面的电路电流(电流镜输出电流)也是跟随输入电流变化的,比例是1:10,输入1uA,输出10uA,输入250uA,输出2.5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