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综合后只有clk上没有被插入level shifter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3-10-18):
全部是这样的Warning: Found 36 pin to pin connections requiring level shifter(s).  (MV-229)

Warningin 'sclk'(VDD1[0.88v]) cannot drive 'u_gala/U_Mirror/Trig_d2_reg/CK'(VDD2[0.77v]) due to voltage differences (effective strategy is [rule = both, threshold = 0.02]). (MV-231)

而且我report_dont_touch和get_attribute发现sclk也不是dont_touch啊,为什么这些level shifter没插上

网友A:
关于使用UPF或者CPF的flow,首先是需要在RTL上verify一下UPF/CPF的正确性。
比如conformal的power verify,在RTL上先检查UPF/CPF是否完整。然后再综合。

网友B:
set auto_insert_level_shifters_on_clocks al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使用UPF或者CPF的flow,首先是需要在RTL上verify一下UPF/CPF的正确性。
比如conformal的power verify, ...

这个在综合前我用vclp做check_lp -stage upf的检查可以吗?我看stage选项为 design是建议综合后check的,当时upf stage的check是没有错误的,所以才来做综合的,而且vc nlp也跑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set auto_insert_level_shifters_on_clocks all

好的,我试一下,之前这里设置的是true

楼主:
引用 网友B:
set auto_insert_level_shifters_on_clocks all

果不其然,太感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