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自偏置共源共栅的电阻怎么取?为什么右下角NM0和NM1总是工作在亚阈值区

楼主(2023-10-18):
请问自偏置共源共栅的电阻怎么取?右下角NM0和NM1总是工作在亚阈值区是什么原因?

网友:
你的电阻R1取值太小了,电阻两端的电压要满足一定的范围,你可以推导一下。另外你可以很很方便的从上方电流镜拉一股电路,产生bias 为NM0 NM1  cascode 管提供偏置。

网友:
一般取压差200mV左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