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容网络的模拟电压做差,原理怎么解释?

楼主(2023-10-18):
大佬们好,小弟拟通过电容实现电压做差,结构如下:
两个电容C1容值一样,S2和S3先闭合,在两个电容分别被充电到V1和V2后都断开,此时电荷q1和q2恒定不变(悬空);

然后闭合S1和S2,S3仍然断开,此时Vout=|V1-V2|。
请教一下,这个过程的原理如何解释,从电荷转移的角度或者KCL角度都可以,烦请各位路过的大佬救救孩子哇!

时序及电容

时序及电容

网友A:
vout是不是标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vout是不是标错了

你好 没有标错 就是右侧电容的底端实现减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