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PEX寄生提取和后仿问题

楼主(2023-10-18):
一个反相器版图用Calibre PEX提取寄生,LVS report里发现如下图有一个额外的二极管被提取出来,PEX运行没有报错

后面继续用calibre view在config进行后仿真时报错,如下

查看calibre view可见上面额外的二极管应该就是是NWELL和衬底间的寄生二极管。

在calibre view中删除这个二极管,后仿真正常。这里的问题是怎么在PEX提取阶段避免提出这个二极管,毕竟后面如果是复杂版图不清楚会带来什么额外问题,请大家帮忙给个解决办法。

网友A:
在calibre xrc file中,通常有相关的option去控制是否会抽取寄生diode。
你可以搜索下#DEFINE相关语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calibre xrc file中,通常有相关的option去控制是否会抽取寄生diode。
你可以搜索下#DEFINE相关语句。 ...

感谢回复,您的思路是对的,但是并没有找到可供用户操作的option,我只是在LVS的extraction文件里找到了如下内容(红线部分),屏蔽掉确实就不会提取衬底和Nwell的二极管寄生了,不过不知道这样做有没有隐患,毕竟修改了寄生抽取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calibre xrc file中,通常有相关的option去控制是否会抽取寄生diode。
你可以搜索下#DEFINE相关语句。 ...

markmark

网友(2024-11-04):
请问这个二极管怎么删除的,我删除之后在仿真的时候会报错。

网友(2024-12-19):
收到,LVS里面的确有关于diode的extraction。
提出来的diode如果删除,那么通路可能就被断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