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版图提PEX后仿真导出成masklayout,无法仿真?

楼主(2023-10-19):
在版图提取PEX寄生参数的最后一步不是有一个"calibre view type"可以选择“masklayout”和“schematic”嘛(见图一),选择“masklayout”导出放到spectre里仿真就会报错,而选择“schematic”导出,就能正常仿真。麻烦各位大佬帮忙看看为什么导出成“masklayout”进行仿真就会报这个错误(见图二)。

PEX最后一步导出界面

PEX最后一步导出界面

"masklayout"仿真报错

"masklayout"仿真报错

网友A:
或许可以试试在setup->environment->switch view list那一栏加一个masklayout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许可以试试在setup->environment->switch view list那一栏加一个masklayout ,

还是8行呀

网友:
你选schematic能用不就行了,为啥要选layout。calibreview仿真本来就问题多,选layout多麻烦。这个选项不知道是不是选择calibreview以版图还是电路表示的,如果是的话,肯定首选电路啊。

网友:
应该是PIN名称有小写,识别不出,改成大写或者在文件里忽略大小写识别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