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 Warning: Ports found with no related supply net.

楼主(2023-10-19):
具体warning如下:

Warning: Ports found with no related supply net. This might cause simulation/synthesis/verification mismatch. (UPF-405)

希望各位帮忙指导一下,这种问题从何处着手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
Warning: 1 nets has level shifter constraints but no level shifters are inserted. (MV-614)
但是此时的check_mv_design报告中并没有任何信息,这个问题和1楼的问题会有关系吗,check_mv_design没有任何信息又应该从何着手呢

网友A:
提供的信息量有点少,如果没遇到过这个warning,可能比较难猜到是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供的信息量有点少,如果没遇到过这个warning,可能比较难猜到是什么问题

我也只有这些信息,是不是写upf文件的时候需要set_port_attribute?指定一下顶层的所有input和output属于那个supply net?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只有这些信息,是不是写upf文件的时候需要set_port_attribute?指定一下顶层的所有input和output属于那 ...

希望对你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希望对你有用

多谢,非常有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非常有用!

请问是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是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需要在upf中设置set_related_supply_net

网友(2023-12-04):
引用 楼主:
需要在upf中设置set_related_supply_net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