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小数频率合成器的一些问题

楼主(2023-10-19):
本人最近在研究小数频率合成器,关于SDM调制器有一些问题。
1.如图一,二,三这是本人按照论文搭的PLL,MASH1-1-1的SDM模型,其运用的是累加器模型当一阶SDM模型。那就有个问题,既然是sigma-delta那么这个的过采率是多少呢?模型内也不包括量化器,量化误差从哪来?
2.输出波形如图四如果我累加器设计为10bit,输入255,其小数值为255/1024=0.249,其输出波形如图三,是【-3,4】的序列,从平均值来看很好理解,用mean模块跑出来的平均值与设计值几乎一样。但问题来了,这组数据最终是会输入可编程分频器的,如果只是为了使可编程分频器在输入0为N分频,1为N+1分频,那么其-3,-2 ,-1, 2,3,4到底代表了什么含义呢?SDM数据需要如何进行处理呢?分频器该如何设计呢?
跪求各位大佬解惑!! 各种paper里面讲SDM控制分频器的太少了

网友A:
第一个问题:采样率为参考频率,大于PLL的带宽10倍以上
第二个问题:DSM的输出为一个4-bit的二进制信号,可以利用补码表示,然后直接加入到分频率的输入,即能实现N-3,N-2等分频比

网友:
但问题来了,这组数据最终是会输入可编程分频器的,如果只是为了使可编程分频器在输入0为N分频,1为N+1分频,那么其-3,-2 ,-1, 2,3,4到底代表了什么含义呢?SDM数据需要如何进行处理呢?分频器该如何设计呢?

pll和sdm我也是新手,但学习过一段时间,
我理解-3,-2 ,-1, 2,3,4 相当于SDM的比特数。PLL里的SDM相当于一个SDM DAC的数字部分。DAC模拟的输入即N+(  -3,-2 ,-1, 2,3,4)
SDM数据需要如何进行处理呢,fft看频谱,以及代入PLL环路仿真。
分频器该如何设计呢?配合SDM和PLL需求。会存在一些同步异步的问题,对数字有所了解的才能设计好SDM code。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问题:采样率为参考频率,大于PLL的带宽10倍以上
第二个问题:DSM的输出为一个4-bit的二进制信号,可 ...

前两天干其他事情去了,没登上来看看。
关于第二个回答,我有3点疑问,请大佬帮忙看看。
1.为什么是4bit的信号,如果按照[-3,4]来说,-3补码也只是101,4位是因为加上了符号位吗?
2.在行为级建模和实际设计中如何让DSM输出一个4bit的二进制信号,有没有相关paper和书;
3.与DSM直接相连的分频器输入信号是4bit,也就是能实现15种分频比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两天干其他事情去了,没登上来看看。
关于第二个回答,我有3点疑问,请大佬帮忙看看。
1.为什么是4bit ...

1:第4位就是符号位,需要补充一下二进制原码、反码和补码的知识

2:采用simulink行为级建模,只需要产生-3到+4的十进制数,送入simulink中分频器即可;matlab提供多个与PLL相关的similink实例,可以参考
3:分频器为可编程分频比,即分频比是可控的;对于小数锁相环,分频比肯定要超过DSM产的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