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LVS option中connect nets with colon 的问题

楼主(2023-10-19):
如题,请教下各位

LVS设置中有了connect all nets by  name 的,为什么还要单独设置一个可以用冒号做虚拟链接的?这个设置的用意是什么?设置用冒号连接的是为了保证可以一直设置为Dont connect nets by name 而防止top出错吗?还有其他什么用意吗

网友A:
用同name进行虚拟连接net是可以开启的。在不开启的情况下可以用name+冒号的形式进行虚拟连接,主要是为了便于通过LVS验证。举个例子:某模块的VDD有三个地方,他们在Floorplan时就定下了是在TOP级进行VDD的连接,那么在子模块就不用连接起来,使用虚拟连接来使得LVS pass。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同name进行虚拟连接net是可以开启的。在不开启的情况下可以用name+冒号的形式进行虚拟连接,主要是为了便 ...

如题,我想知道的是,用冒号形式做虚拟连接比直接by name  连接的优势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题,我想知道的是,用冒号形式做虚拟连接比直接by name  连接的优势是什么
...

你用这个冒号可以检查出来 底层电源地漏接的情况,好定位。pin的名字要是:VDD:  这种才会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