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617 关于仿真模型未定义的报错

楼主(2023-10-19):
"input.scs" 23: The instance `I3' is referencing an undefined model or subcircuit, `subcircuit'. Either include the file containing the definition of `subcircuit', or define `subcircuit' before running the simulation.Warning from spectre during hierarchy flattening

网友:
q一下I3这个器件,看报错信息是它的model name有问题,指定的model name在你的model里面没有,所以报错说模型未定义

网友(2024-07-12):
楼主又找到解决的方法吗?

网友(2024-11-21):
请问解决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