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全差分运放相位裕度

楼主(2023-10-19):
求助各位大佬,请问如图这种全差分结构,在M1A的漏极也就是M9A的源极处,可能因为共模反馈运放的输入管(M6A)也接入了这个点,这里的第三个极点变成低频极点,导致相位裕度非常的差,如图,在竖线位置可以看到增益明显滚降速率变快(40dB/10倍频)。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把第三极点推出去呢?
尝试了减小输入对管的L(W/L不变),有一定改善,但还远远不够

网友A:
M9A的source是低阻节点,r=1/gm9A, 怎么会是低频极点呢?考虑增大gm9A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M9A的source是低阻节点,r=1/gm9A, 怎么会是低频极点呢?考虑增大gm9A试试?

尝试过调整M9A的尺寸,但是几乎没有影响。但是我也不知道除了这个位置,还有哪里可能产生第三个极点QAQ,求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