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OSC后仿真,C+CC的网表和R+C网表仿真结果不一样,?

楼主(2023-10-19):
OSC后仿真,C+CC的网表和R+C网表仿真结果不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环形振荡器,前仿真频率600k,后仿300k,我也定位了一些线的寄生,版图改来改去没解决,前后差300k这玩意 ...

有几种可能,一种是前放用的m,后仿版图实际用的finger,这种前后仿差别会大一些。还有看一下你后仿的电流是否与前仿电流差别较大。再有就是你的工作电流应该很小吧?电流太小的话,说明你前放的电容主要来源是反相器的栅端电容,而且没有添加别的负载电容,那么后仿寄生带来的影响却是会很大。

网友:
应该会不一样吧,一个是寄生电容+耦合电容,另外一个是寄生电阻+寄生电容

网友:
比较高速的电路加上寄生电阻后是会不一样的吧

网友B:
当然不一样了,没带电阻差的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不一样了,没带电阻差的远了

主要是两个值差太多了,频率直接少一半太离谱了点

网友A:
R+C+CC应该会和C+CC相差不会太多,不过不知道你频率多少,什么类型的OSC。

楼主:
引用 网友A:
R+C+CC应该会和C+CC相差不会太多,不过不知道你频率多少,什么类型的OSC。

环形振荡器,前仿真频率600k,后仿300k,我也定位了一些线的寄生,版图改来改去没解决,前后差300k这玩意太离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几种可能,一种是前放用的m,后仿版图实际用的finger,这种前后仿差别会大一些。还有看一下你后仿的电 ...

谢谢大佬回复,提供新思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几种可能,一种是前放用的m,后仿版图实际用的finger,这种前后仿差别会大一些。还有看一下你后仿的电 ...

大哥,后仿想看内部节点电流,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哥,后仿想看内部节点电流,有什么好办法吗

做一个文本,如下写:

simulator lang=spectre
save I0.XI0_XMN1:d
然后在include lib里面include就行了,查看的话需要通过tools ->results brows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一个文本,如下写:

simulator lang=spectre

哥,我先在后仿网表里,注释掉一些参数,发现要想把后仿真值接近前仿真值,单独注释某一个提升不大,只有注释掉的线挺多(感觉有点连锁反应的意思),这种情况,到底是版图的问题大,还是电路本身结构就有问题?希望大哥给点见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我先在后仿网表里,注释掉一些参数,发现要想把后仿真值接近前仿真值,单独注释某一个提升不大,只有 ...

设计问题居多吧,可以理解电路整体抗干扰能力比较差,版图带来一些寄生变化就会导致你电路整体参数变化较大。还是之前说的,你电流太小,所以在你要的频率,电容太小,那么小的寄生变化就会引起较大的频率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