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报warning有一条net没有被插入level shifter

楼主(2023-10-19):
之前的level shifter终于插入了,但还是又一条warning,

Warning: 1 nets has level shifter constraints but no level shifters are inserted. (MV-614)

但是后续check_mv_design的Level Shifter Checks Summary里面又显示:No Errors/Warnings Found.

请问这个应该以那个为准呢,如果是有1条没插入,那么应该从何处着手寻找这条路径呢

网友A:
floating output吧,有约束但不需要插LS

楼主:
引用 网友A:
floating output吧,有约束但不需要插LS

如何查找是否有floating output呢?我rtl里面并没有悬空的端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floating output吧,有约束但不需要插LS

我现在理解是不是综合工具把有的net优化掉了,所以上面有约束但是没有插入LS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理解是不是综合工具把有的net优化掉了,所以上面有约束但是没有插入LS
...

MV-614前面有别的warning吗?具体哪个output pin是floating的我没想到什么简便的命令,用这几句脚本应该可以:

foreach_in_collection pin [get_pins $LS_PINS] {
    if {![sizeof_collection [get_flat_pins -of [get_flat_nets -of $pin] -filter "direction == in"]]} {
        echo [get_object_name $pin]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MV-614前面有别的warning吗?具体哪个output pin是floating的我没想到什么简便的命令,用这几句脚本应该 ...

前面好像没有什么相关的warning,我试下这个命令,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