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ft后时钟树被拉的很长

楼主(2023-10-19):
请问大家,这种情况有什么好的方法,才能让时钟树长得比较短,比较平

网友A:
有做scanchain reorder吗,另外看看是不是skew相关的约束太严?

网友:
scan 的 latency 长一点是好事,做的太平了, peak power 很恐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做scanchain reorder吗,另外看看是不是skew相关的约束太严?

做了,我觉得可能是mode太多了,他balance的时候就把所有都拉长了,dft后tree比func长挺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了,我觉得可能是mode太多了,他balance的时候就把所有都拉长了,dft后tree比func长挺多的
...

把latency相关的约束和策略搞严格一点再看一下,另外看看是不是绕线资源的问题,毕竟dft后会多占用一定的走线资源,dft要是影响那么严重的话有点得不偿失,感觉不是mode问题